请大佬赐教,关于迅维360T BGA 焊接板载CPU翘边的疑惑。

楼主(2024-04-12):
请教下大佬们CPU翘边跟哪些因素有关系?怎么改良这个BGA返修台?
请老师们赐教。

我用我的迅维360T返修台植CPU从来没有成功过,每次植都是翘边
这个360T在家里放着很少用,用单位的卓茂的就不会出现翘边的问题。
一直以为是我的机器有问题。后来看到了这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5986-1-1.html
才发现原来这是迅维360T的通病,大家的都这样

今晚回到家,掏出块7代板子就上了
用的8代专用风嘴

果然不出意外的翘边了

这是我的曲线图。

不知道会不会跟风量有关系。正常这个风量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帮顶!~ 做个记号 期待高手用T360的BGA回复一下。,

网友:
这么小的cpu你用260度,这么猛的吗?反正我的bga这种cpu大概230度左右就可以取下来

网友A:
传导热量不匀,风量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导热量不匀,风量也小。

如何改善呢?

网友B:
下风高一点,上风降低一点,锡用中温锡就行,关键把上风嘴改小一号。温度准确的话,这个温度 就是不翘,cpu 也废了。温度每个品牌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风高一点,上风降低一点,锡用中温锡就行,关键把上风嘴改小一号。温度准确的话,这个温度 就是不翘,cpu 也废了。温度每个品牌都不一样。

您的意思是。我设定的这个温度太高了是吗?我有测温线,晚上回去了,拍个测温曲线图吧

网友C:
翅边是因为温度不匀,中间高两边温度低,想办法改造,

网友D:
晕,我以为我一个人的是这个问题,我也是360T,做桥没问题,做U就翘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晕,我以为我一个人的是这个问题,我也是360T,做桥没问题,做U就翘边

以前我也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后来发现用别的机器成功率很高。就开始查原因。现在发现原来360T的都是这样

网友F:
我是CF360 做桥没问题,CPU座子全是失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也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后来发现用别的机器成功率很高。就开始查原因。现在发现原来360T的都是这样

这个和机器没关系的(前提知道机器显示温度和实际温度的误差),BGA 就是一台带温度的控制的三温区焊台。这种长条的,直接拆下来,换成有铅锡。这样焊接操作就会简单很多。

网友G:
建议坏板坏U试验,没问题再用好U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翅边是因为温度不匀,中间高两边温度低,想办法改造,

就是想知道该怎么改善才来发帖请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机器没关系的(前提知道机器显示温度和实际温度的误差),BGA 就是一台带温度的控制的三温区焊台。 ...

我之前记得测试过 芯片附近的温度是230度左右 回去了再测个到时候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CF360 做桥没问题,CPU座子全是失败

我这个做桥也是成功 但做U一次没有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坏板坏U试验,没问题再用好U

现在估计都坏了  我自己的板子无所谓了  好就好  坏就坏  能把工具修好了  就值得

网友H:
这个问题是出风口的问题,比如我的风枪,对准芯片加热的话总是正前方先化锡,后来我反风枪对着芯片后面点对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是CF360 做桥没问题,CPU座子全是失败

座子本身下面大片的铜箔,温度很不好笼子。我12-13的基本成功过。最好有1-2个pin或者一个角空了,上座子很吃设备,准备弄个5860试一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记得测试过 芯片附近的温度是230度左右 回去了再测个到时候发上来

20楼上传了测温图。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是出风口的问题,比如我的风枪,对准芯片加热的话总是正前方先化锡,后来我反风枪对着芯片后面点对 ...

这个风嘴也是在迅维淘宝店里买的专用风嘴。风嘴有问题应该怎么改造下呢?

网友:
260温度太高了吧,我用的LK,240左右完全没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长条必翘边,现在长条的坏的又多,老郁闷了,我的也是迅维,不带屏幕的

网友:
换BGA,设计缺陷,硬伤。

网友:
这就是没进烤箱充分烤干

网友:
我的雷克t6也是这样了,12年买的,是不是改换了

网友:
多谢各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和思路。查了两天三夜的资料 。目前感觉效果是可以了。我重新调整了温度曲线 和风量
降低了温度斜率 增加了前期几段的时间。这样做的目的是 减缓温度的变化,让温度上升的平滑些。可以减少芯片的翘曲。  也用这个设备的朋友可以也参考下。多多反馈。才能更有效的改善。谢谢大家。下面是我的曲线设置和测温图以及实验的照片。
风量在2档(我的是0-10档的

网友J:
可以测一下上出风口各位置的温度,是不是相差很大。

网友K:
这种BGA咋说呢,十多年前,就没设计干这种长条芯片的功能,实在不行就换一台吧。就那句话:怎么还想着用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呢。

网友L:
直接咸鱼处理掉,换卓茂就行了,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测一下上出风口各位置的温度,是不是相差很大。

我有时间了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BGA咋说呢,十多年前,就没设计干这种长条芯片的功能,实在不行就换一台吧。就那句话:怎么还想着用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呢。

有推荐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直接咸鱼处理掉,换卓茂就行了,省心。

卓茂哪一款呢?

网友:
5860啊,老厮都用这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BGA咋说呢,十多年前,就没设计干这种长条芯片的功能,实在不行就换一台吧。就那句话:怎么还想着用前 ...

噗哈哈 没毛病。别说BGA了,就算是油车十多年也老掉牙该换了

网友M:
我觉得 斜率太高了  时间太短  我也用这个机器 但是上面的温度 最后那段 我才245   底部270  一般倒数第二段   地下260 上面才225    !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 斜率太高了  时间太短  我也用这个机器 但是上面的温度 最后那段 我才245   底部270  一般倒数第二段   地下260 上面才225    !

我后来改了斜率和时间了  重装调整了温度。目前还可以。做出来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
最高到240不能再高了,要不然芯片都烤坏了

网友:
风嘴中心位置贴一点铝箔纸,改变风向。让温度向四周

网友:
大家用效时的BGA机器,用什么温度曲线哈,做CPU????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座子本身下面大片的铜箔,温度很不好笼子。我12-13的基本成功过。最好有1-2个pin或者一个角空了,上座子 ...

5860   的效果怎样
PCB变色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5860   的效果怎样
PCB变色  吗

我现在还在用007    乐色玩意一定也不好用,5860没收到。非全职维修,所以就没换。 007温度不怎么准会黄。和板材也有关。消费的会好些。大多数工控的就爱变色(材质没消费好)。看你温度了。无铅温度高就黄了

网友:
把上下 发热丝 换成 别的牌子 发热丝

网友O:
我用的是雷K 007.。做长条CPU。一定先干燥。不能省事。别的机器不清楚。我这个雷K007温度控制不行。温度不准设置200度。看PCB厚薄误差20-40度,PCB容易变色。。调试机器一定把测温线搞上。看设置的温度与实际温度的差距。风嘴最好要大过CPU。除了坏机器以外,搞不好都是自己没有设置好。。做lenovo 小新 低温锡我都是用BGA做的。从来不爆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用的是雷K 007.。做长条CPU。一定先干燥。不能省事。别的机器不清楚。我这个雷K007温度控制不行。温度不准设置200度。看PCB厚薄误差20-40度,PCB容易变色。。调试机器一定把测温线搞上。看设置的温度与实际温度的差距。风嘴最好要大过CPU。除了坏机器以外,搞不好都是自己没有设置好。。做lenovo 小新 低温锡我都是用BGA做的。从来不爆内存。

这个东西真的得花时间做实验才行

网友P:
同样360T  成功率不高,游戏本CPU很难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P:
同样360T  成功率不高,游戏本CPU很难取下来

只要机器没问题。只要发热。就是你的温度没有设置好。一步步。调试。找个坏主板。。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P:
同样360T  成功率不高,游戏本CPU很难取下来

参照我28楼的方法  试试有效果吗?

网友Q(2024-05-31):
我也是CF-360T,现在做长条CPU一点问题没有,之前坏了两块发热砖,正好是测温那块也坏了,导致整个PCB零件都能拆了。
     另外上下风扇因为噪音振动也换过,温度曲线就用一个,有铅在220度的时候手动保持然后关闭就行了,无铅上风口235,下风口265,什么才能干。

网友E:
引用 网友Q:
我也是CF-360T,现在做长条CPU一点问题没有,之前坏了两块发热砖,正好是测温那块也坏了,导致整个PCB零件都能拆了。
     另外上下风扇因为噪音振动也换过,温度曲线就用一个,有铅在220度的时候手动保持然后关闭就行了,无铅上风口235,下风口265,什么才能干。

能发下曲线设定吗?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发下曲线设定吗?参考参考

下热风最高到265就什么都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