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是IO问题

楼主(2024-04-12):
一块技嘉B85M-D2V,顾客反应是反复重启。按流程先放电,然后再打值,发现3.3V偏低, 只有16,不过翻之前的贴子发现是正常的。然后是各大供电的对地,桥的 只要没短我就认为正常。 待机的, 桥的1.5V, CPu的上管S, 上管的G极,一切正常后上电测量电压, 内存1.5V正常 桥的1.08正常 桥的1.5V正常。 vcsst也正常, CPU供电也正常 时钟也有, 复位也有,也没有重启,以为顾客误判,由于此板没有PCI,我也没有PCIE的诊断卡,只能用喇叭判断是否跑码,于是上CPU上喇叭,不过不能上内存,有些板过内存没有滴声,所以先不上内存,看下是否报警,报警了就肯定跑码了。 果然报警了,本来以为是顾客误判,认为是此板修复了。结果一上内存,不报警了, 电脑开始反复上电重启。 然后刷BIOS,刷了4~5个,官网下的,台湾网下的,论坛下的,结果还是一样,然后测量IO的测量脚,加焊IO 故障依旧,担心是不是供电不稳定导致的自检重启,于是又用示波器测量了一遍各供电,也没有发现异常。而且从故障现像看,应该是已经跑码过内存了,按理应该是出集显供电,显示了,但是确掉电了,B85的板子又没有集显供电,所以修到这里都不知道后面到底应该怎么修了,希望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二,我准备把这个IO换了, 但是我感觉都跑码过内存了,应该不会是IO有问题吧,

网友A:
拿个诊断卡插上去,一目了然

网友B:
帅哥我想问你维修桌子那么花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帅哥我想问你维修桌子那么花是什么呢

这是瓷砖啊

网友C:
内存的几个条件你测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个诊断卡插上去,一目了然

只有PCI诊断卡,说真的PCI诊断卡都很少用,一般就是听声最方便,因为跑码了,不是干内存,就是刷BIOS,但是这次不一样了,过了内存,刷了BIOS也不显,找不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帅哥我想问你维修桌子那么花是什么呢

大理石的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的几个条件你测了没有?

都测过了。大哥的意思是有可能还是挡内存,

网友:
换了Io故障依旧,USBOC也测量过,是正常的,我都想不出来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有没有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如果挡外设或网卡声卡类的不是应该有图像吗?

网友D:
IO的5V、12V电压监测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九成是电容,剩下的一成可能是虚焊

网友:
你自己进系统测试过吗?用可调电源检测下电压,重启后对比下正常的。时间长短看看发热区域大的、可能某个IC不稳定导致。也有客户说重启,换了AT X电源、它就好了

网友E:
嚓嚓CPU针脚,可能是哪个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帅哥我想问你维修桌子那么花是什么呢

一看就是大理石

网友:
3.3v短路了大哥。

网友:
试一试加焊南桥

网友F:
内存槽子那有短路? 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的5V、12V电压监测脚电压正常吗

正常,测过,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槽子那有短路? 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

打过值,没有异常,电压也测量过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槽子那有短路? 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

没有,打过值正常。

网友G:
没有确定的情况下不会动桥的。

网友:
B85M_D2V的3.3V打值不是16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嚓嚓CPU针脚,可能是哪个检测电路有问题

我也怀疑可能是CPU,但是电压都测量过都正常,听一位师傅说过,CPU预供电的在CPU读取BIOS后还会对电压进行一点调整,但是我用万用表量不出来,到时候用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变化。

网友H:
集显供电多看看哪里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没有确定的情况下不会动桥的。

你可以先换一下io 但感觉io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我还是建议你干一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H:
集显供电多看看哪里来的

B85没有独立的集显供电,好像是用1.5V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先换一下io 但感觉io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我还是建议你干一下南桥

换过IO,现在怀疑是自检过内存,正式供电没有出来。能跑码肯定是读到BIOS的,现在怀疑是SVID这块出问题了,因为CPU供电主控也换了,但是示波器如何抓SVID,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过IO,现在怀疑是自检过内存,正式供电没有出来。能跑码肯定是读到BIOS的,现在怀疑是SVID这块出问题了,因为CPU供电主控也换了,但是示波器如何抓SVID,不会。

测mos管的g极

网友:
全都测量过,波形正常。晚点我再测下,是不是漏测了,主控外围电阻也全部测量过。就是想抓下SVID波形,但是不太会用示波器。不知道这重随机波形怎么抓。用触发模式抓的话,发现波形很乱,但是又不确定。

网友:
spd 3.3v有吗?

网友J:
明明是不过内存,查内存DDR3的工作条件,楼主主要是修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哪一年在实地培训的?

网友:
有的,内存条件全部测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明明是不过内存,查内存DDR3的工作条件,楼主主要是修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哪一年在实地培训的?

过了,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不报警,这不明显是过了内存吗?

网友K:
问题可能不在于IO,考虑到已跑码且与内存相关,建议检查内存插槽和CPU供电部分的细小焊接问题或尝试更换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题可能不在于IO,考虑到已跑码且与内存相关,建议检查内存插槽和CPU供电部分的细小焊接问题或尝试更换内 ...

内存早就换了,两个槽来回换,现在怀疑是过了内存,没有诊断卡,不知道挡哪里了,也或许是挡内存没有报警,还有IO换过了,声卡,网卡,串口都拆下来过,故障依旧。

网友:
经过反复测试和对比,发现,不上内存不出VID,上了内存,有VID波形,不过VID波形一过之后立马重启,所以结论应该就是CPU正式上电后就掉电,为什么会正式上电就掉电,有可能是电流反馈,或者IO取样信号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