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80S,兴趣爱好,求高

楼主(2024-04-12):
BQ24780S,兴趣爱好,求高手指点,不充电,电池能开机,电源也能开,就是不充电,对比能充电的,就25脚电压为14V,正常那个为18v多,换了PQ14和24780s了,不行,求指点
不充电
window
充电
电池

网友:
这个BTST引脚电压是一个波形,电表应该是测不准的。示波器测才准,我的机器的BQ24780测25引脚是10V多,能正常充电,你的14V应该也能开启MOS管充电,更换了BQ24780能正常开机使用,电池模式也能正常使用,那BQ24780芯片问题不大。那问题可能。
1.电池内部芯片是否正常,换个电池看能否充电。
2..测下充电电感是否有电PL9,还有他的二极阻值多少。3.测下PQ14上管D极公共电供电是否正常。
4.排除PQ14是否正常。

网友(2024-06-11):
兄弟,修好没有,看我发的

网友:
确保公共点是正常的,即前端第一隔离、第二隔离都导通,电池输出导通,那基本即是上下管,没有打开。这个自举电路出问题;
如果更换没有效果,可能其他导致,但是哪里造成的,要仔细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