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89万用表让我不小心给烧了,哪位大哥给告知一下烧的位置是什么件,

楼主(2024-04-12):
福禄克189万用表让我不小心给烧了,哪位大哥给告知一下烧的位置是什么件,什么型号,我买一下看能修好嘛!目前只知道这3个件坏了,其他未知,祈祷别的没有坏的

网友:
或者给个图纸也行

网友A:
这表有图纸,能搜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表有图纸,能搜到

老哥,能给发一个嘛,没找到

网友C:
请求:戴尔台式电脑型号780(大板)原理图。另问:这型号的3120A元件是什么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求:戴尔台式电脑型号780(大板)原理图。另问:这型号的3120A元件是什么元件?

ADP3120A

网友D:
1,聚焦不准,看不清元件,2,根据量程位置确定烧的元器件,电流元件是并联,电压元件是串联,估计最大可能是打在电阻档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聚焦不准,看不清元件,2,根据量程位置确定烧的元器件,电流元件是并联,电压元件是串联,估计最大可能 ...

这是个表供电的电压,根据咸鱼相同图比较应该是 一个 10v的电容和一个二极管 但是二极管看不清型号,问问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能给发一个嘛,没找到

38度论坛 有下载

网友:
土豪哥,我用的万用表才180

网友:
ADP3120A是一款双通道高压MOSFET驱动器,专为驱动两个N沟道MOSFET(非隔离式同步降压电源转换器中的两个开关)而优化。每个驱动器能够驱动3000 pF的负载与45ns的传播延迟和25 ns的过渡时间。驱动器之一,可以自举,旨在处理与浮动高边栅极驱动器相关的高电压摆率。该ADP3120A包括重叠的驱动器保护,以防止在外部MOSFET的击穿电流。

特性
·一体化同步降压转换器·一个PWM产生两个驱动器
·抗交叉导通保护电路·自举高压侧驱动器

应用
·多相CPU电源·单电源同步降压转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求:戴尔台式电脑型号780(大板)原理图。另问:这型号的3120A元件是什么元件?

你看下对吗?

网友:
没看到标注。。

网友:
说了半天也没说在哪个档位量电压烧的,别人怎么帮你分析呢?提出问题应该说明情况。

网友:
个档位量烧坏的?

网友:
怎么烧的?拿去测高压了?

网友:
自己改电池改的把正负极接反了,供电给烧了 目前好了 买了个小管子 凑活用,现在就是没有稳压二极管稳压电容

网友E:
可以看看这个

福禄克 187/189 系列数字万用表维修

网友:
一坨锡糊上去,管他是什么

网友:
哎呀,兄弟,你这是在用万用表烤棉花糖吗?烧了三个件可不轻啊。看看是不是电阻熔化、电容鼓包或者二极管过热了。维修可能得有点耐心哦,毕竟你的好伙伴得慢慢调理回来。祝你好运,希望它能涅槃重生!记得下次温柔点对待它,它可是你的电子世界小侦探呢!

网友:
真的是件很心疼的事啊~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 表修好了 ,把那个5条腿的TPS77033DBVR换掉了,目前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看这个
谢谢 大佬,目前表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