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关机以后耗电,还发热,请教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好修吗

楼主(2024-04-12):
联想的yoga pro 16s 至尊版 为了4070和miniled屏闲鱼买的 资源机(估计是测试机)
发现了几个问题,首先是屏幕触摸屏有部分不响应,主要是左上角部分,其他地方正常触摸

然后SD读卡器不读卡

最影响的是关机后会每小时耗电7~10%,一晚上就没电了

已经自己排除了系统电源设置的问题、USB关机通电的问题,把电脑BIOS里设置成运输模式就不耗电了,但每次都需要插电源线激活

网上查了好像有不少人有这个现象,求问下大佬这个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哈

网友A:
有发热,应该是有漏电。找到发热源,应该就是那里有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发热,应该是有漏电。找到发热源,应该就是那里有漏电。

嗯嗯,谢谢啦~发热的有没有可能是CPU或者显卡哈,还有为什么正常开机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哈。。。有漏电会不会影响性能释放之类的哈

网友B:
以前遇到过一个5V的二级供电MOS管击穿了,不能彻底关断导致的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一个5V的二级供电MOS管击穿了,不能彻底关断导致的漏电

谢谢~~那这类我拿到本地能修主板的维修店看看应该问题问题不大吧~看了好多邮寄修理的,有说可能有坑的,有说挺好的,思来想去还是不敢邮寄修理

网友:
明天准备先去实体店看看了。。。有没有什么要zh㔿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一个5V的二级供电MOS管击穿了,不能彻底关断导致的漏电

嗯,有道理,好

网友:
G了,查了下关机状态下显卡有电压。。。维修老师说大概率是CPU或者南桥的时序问题,现在凑合能用,建议先不修了

网友C:
你有可调电源不,如果有接下可调电源看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可调电源不,如果有接下可调电源看下电流

查了,电流有点大,0.5A。显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