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的发热芯是好的,但是没热风,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4-12):
热风枪又坏了,不出热风,温度显示000。拆开手柄检查发热芯是好的,看不出来哪里坏了。但是发现手柄外壳上的一个元件,有时通有时不通,换了一下线问题依旧。看不出来这是个什么东西,就是图上蓝框里的东西。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你做记号的应该是磁控管,拿下来应该常闭,也可直接短接,就是要记得关开关,如果不行就是其它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做记号的应该是磁控管,拿下来应该常闭,也可直接短接,就是要记得关开关,如果不行就是其它问题

磁控管?我在网上搜索到的磁控管都很大个,这个很小呀,似乎还用胶粘在外壳上。

网友C:
这个是磁控管,磁力感应的  放架子上时  停止加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磁控管,磁力感应的  放架子上时  停止加热,

这么说这个和故障没关系咯。我的手柄放架子上是能自动停止工作的。可是发热芯测量电阻正常呀,温控也没断呀。风扇也能转,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这个和故障没关系咯。我的手柄放架子上是能自动停止工作的。可是发热芯测量电阻正常呀,温控也没断 ...

发热丝正常 温控也正常,测量控制电路。220v电是怎么导通给发热丝供电的

网友:
我猜,应该有可控硅吧?应该不在手柄里

网友:
热风枪主机内部的端子接触不良引起的。我把热风枪主机拆开,测量线是否断了,发现全都是好的,又重新装上就好了。这热风枪的手柄线以前断过,我没换手柄,自己买了线重新接上。没有专用工具,第一次用剥线钳做端子,可能做的不够好。

网友:
水银开关,摔过吧?垂直接通,倾覆断开

网友:
我的前两天也坏了,一模一样的症状,后来一根根量发现是线断了,剪短一截线接上好了

网友:
磁控开关。二块钱包邮,这是快克2008的,应该通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磁控管?我在网上搜索到的磁控管都很大个,这个很小呀,似乎还用胶粘在外壳上。

这个管子叫干簧管,安泰信 快克带休眠功能的风枪都有着个东西。这不是磁控管,磁控管是电磁炉用的。这东西是磁铁吸引开合,但跟磁控管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并不能望文生义磁铁控制就是磁控管

网友:
这热风枪是不是嫉妒你的手艺太好,想让你体验一下‘冷静’的修缮过程?毕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可能它是想升级成冷风枪,挑战夏季维修市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管子叫干簧管,安泰信 快克带休眠功能的风枪都有着个东西。这不是磁控管,磁控管是电磁炉用的。这东 ...

呵呵,大部分是对的,磁控管不是电磁炉用的,是微波炉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