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571G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04-12):
E1-571G  板号为LA-7912P  开机没有反应,到手是电流变从0.015变为0 之后会有,一直这样跳,以为是后极短路等造成
于是拆开后,发现板触摸那里,有元件腐蚀,应该是进过水,但不是很多那种
处理后,还是原来故障,测没有短路,于是这种机器一般都是待机电容问题,直接把 电容换了,还是一样,待机电压也是在跳变,测后极也没有短路,后来搜了一机,有人也遇到,就是电池充放管子短路,或者那个PQ1   直接拆掉这个后,发现保隔也不过了,于是在别的板找了一个这个管子换,还是一样的故障,于时把 PQ9 PQ10 这两管也直接拆掉,换了,还是一样,把PQ10拆掉,发现PQ9  G极电压也是在跳变,看来不是后面的问题,第6感觉,看到图纸,相关的元件也有什么,感觉这个PQ8 问题大, 直接 拆掉,后不跳变了,装回PQ10 保隔电压稳稳的,再也不跳变,待机电压也正常,可以触发上电,显示.修这机也修了两个多小时

网友:
7B85-1.0(内部是7B84) _PDF压缩.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