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没复位居然也能跑码,导致走了一大波弯路

楼主(2024-04-12):
一个华硕b450主板,到手插上CPU没插内存插上蜂鸣器开机滴滴报警,难道好的?
果断插上内存再开机,然后等半天也没听到报警

插上诊断卡跑码到4d不动了,拔掉内存跑码f3蜂鸣器报警,插上内存不报警跑码d4不动,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南桥问题

换个南桥故障一样,然后论坛搜索到这个帖子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280923&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8&p_u=1158588  也是代码4d他是换了南桥就好了,我换个南桥还是一样,总线打阻值全部正常,难道换的桥也是坏的?于是再换一个,结果还是一样

这是发的求助贴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57707&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8&p_u=1158588

搞了好几天无果放弃了

今天在闲鱼无意间看到这个,当看到诊断卡上那个4d的时候虎躯一震,和我那个代码一模一样,他这个是没装南桥卡4d,南桥是要发出复位的,没南桥肯定没有复位

然后我极速的拿出板子,测量显卡插槽的复位果然没有,因为之前直接插上蜂鸣器报警了,也跑码了,下意识的认为有复位了导致走了一大波弯路,一直围绕南桥这边搞,

恰恰这个板子的复位是IO发出的,不是南桥发出

测量CPU已经发出pcie_rst了,但是IO没有发出rst,换个IO复位成功出来

成功亮机

网友:
我也有通问题!!!同问!!

网友:
恭喜你修好了。

网友:
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因为疏忽导致走了一大波弯路

网友:
AM4南桥在CPU里面了,RTC电路SLP电路都是在CPU里,复位是CPU发出的

网友(2024-05-13):
老哥,复位阻止多少?手里没相同io,现在没有复位,it8655e,12脚连着显卡a11,测阻值40欧,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