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间歇性黑屏求助

楼主(2024-04-12):
显示器间歇性黑屏,通常在正常开机半小时左右开始出现黑屏几秒后恢复正常,之后过二三十秒又出现黑屏反反复复,黑屏时屏幕有花屏表现,电源换过

网友A:
黑屏时背光亮不亮?背光不亮检查背光开关指令到了没有,到了检测背光电路及背光灯,不到就是主板问题,背光亮无图像就检测主板到屏的LVDS信号及LVDS线,都没问题可能就是屏幕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时背光亮不亮?背光不亮检查背光开关指令到了没有,到了检测背光电路及背光灯,不到就是主板问题,背光 ...

黑屏时电源灯亮,图像什么都没有,且黑屏前瞬间出现小部分花屏有别于常规直接变黑的黑屏。

网友:
CPU坏了。加焊。不行就订主板。或是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