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两张花屏的2080ti ,误判显存坏,实为电阻坏。

楼主(2024-04-12):
接客户两个2080ti 的显卡,开机都是花屏。
测试显存(mats)

原本以为是显存坏了,于是拆了显存,直接换一个包好的显存,结果还是一样。
核心坏了?
用nvmt 看一下报错的部份结果

这两个卡报错数量差不多,有一张我已经换过显存了,结果没好,那就应该显卡核心或电阻。核心,肯定不敢动。于是仔细测量显存边上的电阻。最后结果就是相同功能的电阻坏了。

显卡的贴子,没人看,我就不公布答案了。

网友:
VREFC那里的电阻有问题吗

网友A:
大哥,可以请教个影驰2080S一压力就掉核心电么,除了主控,MOS全搞了,波形看了,开启,检测芯片,7561控制,。。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可以请教个影驰2080S一压力就掉核心电么,除了主控,MOS全搞了,波形看了,开启,检测芯片,7561控制,。。没办法了

搞核心

网友:
手动改程序,是个人才

网友:
对,之前修过这样的,散热垫的油也会腐蚀电阻

网友:
是分压这个电阻吗?

网友B:
约莫估计是ZQ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约莫估计是ZQ位置。

是的,你猜对了。

网友C:
请问zq位置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zq位置是什么意思

网友:
学习了,这个坏是不是肉眼能看到

网友:
看来修花屏还要有耐心测电阻呢

网友:
看来这俩2080ti是在玩‘猜电阻’游戏,还故意设了个陷阱!不过小阳电脑维修,你的侦探技能满分,电阻界的福尔摩斯啊!换个电阻就让它们恢复正常,下次显卡还能不能有点新花样?哈哈!

网友:
121欧电阻

网友:
这修卡之旅如同侦探破案,经过一系列排除法和精密测量,终于揪出了藏在电阻里的‘罪魁祸首’。看来,有时候问题不在显眼的明星元件,而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呢!修理之路不易,敬佩你的工匠精神,小阳电脑维修,你是电子世界里的福尔摩斯!

网友:
看花的样子应该是zq

网友:
为什么说显卡的帖子没人看?哈哈哈

网友:
是不是现存下拉电阻或是上拉电阻坏引起的

网友:
zq是通病了好吧

网友(2024-05-25):
这个必须加分

网友:
这种没有点位图根本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