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台式电脑型号780上的元件3120A是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4-04-12):
(图片)

网友:
应该是ADP3120A

网友:
楼上正解。
1、上MOSFET浮动自举电源。连接BST和SW引脚之间的电容持有这个自举电压的高侧MOSFET ,因为它被切换。推荐的电容值100 NF和1.0之间μF的。外部二极管需要与ADP3120A 。
2、逻辑电平输入。该引脚具有的驱动输出主要控制。
3、输出禁用。当低,正常工作被禁止强迫DRVH和DRVL低。
4、输入电源。将1.0mF陶瓷电容应该从这个引脚PGND相连。
5、输出驱动器的低MOSFET。
6、电源地。应密切连接到下MOSFET的源极。
7、开关节点。连接到上部MOSFET的源极。
8、输出驱动器的上MOSF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