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海盗船vs650不通电 查到是启动电阻烧了 色环是红红金金绿 求助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4-04-12):
到底是2.2欧还是多少,有大神帮忙看看吗?

网友:
就是2.2。。。。

网友A:
2。2欧1瓦的电阻,但不是启动电阻,串在300V到开关管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欧1瓦的电阻,但不是启动电阻,串在300V到开关管之间。

感谢 确实是串在300v之后的,好像是给待机芯片供电的

网友:
2.2欧,保险电阻,可能更接近实际

网友:
2.2欧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