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5 1796疑难杂症

楼主(2024-04-12):
i7高配的,一开始是不开机,测试cpu不发出vrm pwrgd,加焊cpu后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测试一天一夜,不死机,关机后,偶尔就开不了机,偶尔加热主板可以开机,更换cpu供电管理芯片,又能开机,放一两天后,又不能开机,触发电流跑到220ma。回落到待机,。多触发几次,又能开机进系统,系统不死机,放了一天,又坏了,今天早上触发电流跑到300到400毫安左右回落到30毫安,不是待机的5毫安,,然后循环上电,早上偶尔还有两次,能开机进系统。重做了cpu后,现在故障依旧。循环上电,不能进系统了。个人怀疑,可能南桥坏了,这个cpu的南桥和CPU一体,有经验的大佬,帮忙解答下,是cpu坏还是主板电路的问题?多谢。

网友A:
CPU坏 找我买CPU  1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坏 找我买CPU  180

这么便宜?

网友B:
你打一下VCCSA出来没,PRO5不开机,加热一下又开的大概率是没出S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打一下VCCSA出来没,PRO5不开机,加热一下又开的大概率是没出SA

触发后,有vccsa。它现在是循环上电,反复掉电。故障不稳定,乱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打一下VCCSA出来没,PRO5不开机,加热一下又开的大概率是没出SA

vccsa是1v供电吧。测试触发后有的。感觉应该还是u问题。有空挪cpu验证

网友:
我要CPU SR3L8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应该CPU坏了

网友:
电路的问题,更换cpu后,故障依旧

网友D:
我目前也有一台surface pro5 i7在修。触摸不能用,换了小板也不行,准备买bios~~好废成本啊

网友(2024-05-12):
引用 网友D:
我目前也有一台surface pro5 i7在修。触摸不能用,换了小板也不行,准备买bios~~好废成本啊

原机的BIOS备份了吗?触摸得合成,直接刷工厂的,好像没触摸。

网友:
我这个主机故障确定为主板电路问题,更换过CPU验证了,又能帮忙指导解决故障的。发红包150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目前也有一台surface pro5 i7在修。触摸不能用,换了小板也不行,准备买bios~~好废成本啊

原机还在的话,发我,帮你合成一个就好了,原机不在了,我也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机还在的话,发我,帮你合成一个就好了,原机不在了,我也不会了。

谢谢没看到消息  已经淘宝买了  顺便上传一份   还是不行目前买了屏幕总成 还在路上

pro5原厂低功耗通用BIOS

surface pro5 bf.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