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台24口千兆POE叫花鸡不通电

楼主(2024-04-12):
插220V的时候能听到啪啪打火声,估计300V整流部分好使,拆开看没输出,300V正常,开关管只有输入300V,其他两脚0V,测量到一个贴面三极管的时候,发现电压只有0.8V,按照线路测量,这个三极管是给开关管启动的,它的电压是从变压器单独绕组出来的,发现这部分电路里,有个47uf电容不正常,拆下来测量,一点容量都没有,换个新的好了,

网友A:
这类电源故障这样非常常见,5口大华交换机的小型电源里就是它作妖,容量降1/3就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源故障这样非常常见,5口大华交换机的小型电源里就是它作妖,容量降1/3就完

贴片电阻坏也见过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阻坏也见过好几个了,

是的是的..一般是雷击或串电贴片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