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000插适配器重启蓝屏

楼主(2024-04-13):
如题 一联想R7000  2021款 笔记本 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  只要插上充电器用一分钟左右就会自动重启 重启后进系统就会蓝屏 拆机单板用适配器也能正常开机 各项供电都很正常 只要不进系统也都很正常  请各位大佬指点下 该往哪个方向检测

网友:
CPU坏了,换u

网友:
用电池频率被限制,电源全速,估计是CPU

网友:
CPU的cache挂壁了估计

网友:
考虑到cpu虚焊通病先重植

网友:
这台机子目前到我这了    正在研究中

网友A:
已修复   更换CPU 解决了    重植不管用

网友:
CPU 问题 之前修果一台也是这样的

网友(2024-07-22):
看看供电芯片检测是否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修复   更换CPU 解决了    重植不管用

大佬是山东哪里的

网友:
黄河三角洲滨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