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1M-VG4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4-04-13):
接到华擎H81主板一片,闲来无事,看看修一修,呆着无聊,插电可以触发,但是不寻址,一测无CPU供电,先查各供电发现1.05PCH只有0.4v,排除桥损坏后,开始查条件。发现受控于M324,1.5V 和1.05都归它管,发现1.5v正常,1.05不正常 开始查条件,发现芯片5脚VREF0.4V明显不正常,用点位发现通过两个电阻3.92K加上1.2K串联分压得出电压0.7v以上,由于手里没有一样的电阻索性全改了得了, 用33K加10K电阻分压。上电测试电压 测得分压在线电压0.793V  1.05PCH供电1.057V  完美搞定。最后附上亮机图。欢迎同行们多多加分,在此感谢。。。。。

网友A:
时序掌握的很好,徘徊在牛A和牛C之间的男人

网友B:
这都被你研究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被你研究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掌握的很好,徘徊在牛A和牛C之间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