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Q2480S 不充电

楼主(2024-04-13):
顾客自己换过电池,也不充电!
到我手上发现电池完全没电   接充电器和电池测电池接口13.1v
测BQ24780S:
1  ACN 20V
2  ACP 20V
3  CMSRC 20V
4  ACDRV 25V
5  ACOK  3.3V
6  ACDET 2.78V
11 SDA  3.3V
12 SCL   3.3V
14  CMPOUT  4.92v
17  BATSRC  13.1v
18  BATDRV  13.1v
19  SRN   13.1v
20  SRP  13.1v
21  ILIM  3.1v
23  LODRV  0v
24  REGN  6v
25  BTST  17.8v
26  HIDRV 13.3v
27  PHASE  13.1v
28  VCC  20v
BQ24780s已经换过 求大神们解惑!

网友:
充电芯片,隔离管,ec,还有电池

网友:
顾客新买的电池也是坏的,修了两天没头绪,好在刚才除尘的电池一样,试了一下,可以充电

网友A:
你这充电口都有13V电压了你都没怀疑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充电口都有13V电压了你都没怀疑电池

怀疑了啊,手上没有

网友B:
看一看隔离管这机子大短路隔离管必坏,大短路后电池也必自锁,要激活才能充电

网友C:
所以最后还是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看隔离管这机子大短路隔离管必坏,大短路后电池也必自锁,要激活才能充电

顾客新买的电池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最后还是电池坏了?

顾客新买电池坏的

网友:
最近修到不少是因为电池问题不开机的

网友:
充电芯片和ec一套换掉

网友:
已知情况  了解情况 成为情况

网友D:
看着就像是不开机故障,为啥要说不充电?难道你单接适配器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就像是不开机故障,为啥要说不充电?难道你单接适配器能开?

可以开机,电池坏了

网友:
优先排除电池

网友E:
你都不说隔离过了没有,让我们以为你隔离管都没过。说半天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这个帖子好像前段时间看过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都不说隔离过了没有,让我们以为你隔离管都没过。说半天就是电池坏了

1  ACN 20V
2  ACP 20V
3  CMSRC 20V
4  ACDRV 25V
这电压都有啊,肯定保护隔离过了

网友:
thay ic kiểm tra các chân

网友:
引用 网友F:
1  ACN 20V
2  ACP 20V
3  CMSRC 20V
4  ACDRV 25V
这电压都有啊,肯定保护隔离过了

也对,这些条件满足基本上就过隔离了。。但是这电池新买的都是坏的,太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