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M6500R无待机不通电维修 附原机BIOS文件

楼主(2024-04-13):
用户到店送修一台华硕M6500R笔记本,用户交代机器已被维修过,被告知无法修复才找到我们这里,接手观察机器生产日期很新是2022年才出厂的,

配置是AMD的R7 6800H 显卡是3050独显。接上维修电源测试,发现无待机电流整机无触发动作,于是拆开后盖取下主板仔细观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整个主板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全部是维修痕迹,不知道这上家维修的到底是什么水平,心中不由得感到这个主板要想维修好的难度系数有多高。由于机器是新机型首先上网查询图纸无果,只能先开始盲修,首先检查公共点后的主供电,果然发现有短路,用烧机大法陆续发现CPU供电附件居然有3个电容短路外加一个丝印为eHENDd的芯片供电芯片,后经查询是SY8386RHC的0.75v供电芯片,

拆除完短路元件后继续上电检查,还是无待机说明前级的隔离电路肯定也有问题,这时终于找到相关点位图纸马上查找隔离相关电路,立马就锁定 ISL9241这个管理芯片,

检查几个相关脚位17脚 DCIN 20V  8脚VDD 0V    18脚VDDP  0V  查看相关资料8脚和18脚电压为内部稳压生成,于是判断9241H芯片损坏,

由于没有相同型号的芯片,于是用ISL9538代用,查看相关图纸脚位两者就只有19脚定义不同,装机后通电待机出现10ma左右的待机,但是依然没有触发动作,根据图纸检查有公共点有10v左右的电压,但是3.3v和5v待机依然没有出现 检查待机芯片RT8249发现6脚和20脚均无开启电压,跑了一圈电路无果后,只有等网上订货的芯片回来再维修。收到芯片后换上SY8386RHC,ISL9241后上电再检查,维修电源上已经自动加电到41ma,检查待机3.3和5v都已经正常。公共点电压也变成正常的8.4v,之前的ISl9538H看来的确不能代换ISl9241H,再检查所有的供电发现出CPU和显卡外基本上都出电压了,由于没有详细的PDF图纸只有点位图,就只能把所有供电都全部跑一遍,结果发现+5VSUS转换+5VS电压为零,转换芯片为Apl3530 检查3脚开启正常断电检查+5VS端电阻居然阻值为零,看来后级肯定有短路点,跑完电路最后一口气拆下显卡的三个供电芯片NCP303150后短路点消失,

这时再通电电流已经跳动到800ma,反复重启几次电流最终上跳到2.4A接上键盘已经亮灯,说明主板基本正常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注意显卡部分,前面的无良维修人员在这个地方做了太多的坏了,单独检查拆下的3个芯片对地都是正常,重新装上芯片也没有再出现短路,看来这个芯片就是故意焊短路的,清除显卡和显存上的硅脂发现核心边缘有硬伤缺了一角,核心上的电容缺少一颗,显存有一个居然是歪的,清理完焊盘还有两个掉点

检查核心电阻为零,用0.6v上电测试核心也是5A大电流,看来核心也有问题,上焊台取下核心,单独测试核心电阻,阻值基本正常,看来这个核心也是人为被焊短路的,无核心裸板开机,显卡依然没有供电,显存供电正常,考虑到显卡核心,显存,焊盘还有供电芯片被人为改动的电路太多维修成本太高,和客户沟通后决定放弃独显功能,装机测试进系统后发现居然没有无线网卡,怀疑无线网卡也损坏,于是再换一个无线网卡后再测试网络终于正常,自此维修结束。

虽然最终修好这台半成品的笔记本,但是从如此多的坏件和故障点来看明显就是人为制造的,你没技术不能维修但不能任意的扩大故障和损坏器件,增加用户的维修成本,现在对维修界里的某些垃圾感到太恶心,没技术但是不要连良心都没有了。

主板版号M6500rc rev:2.0
附原机bios文件和type c程序:
type c 文件:

网友A:
在保机器拿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保机器拿去修?

机器修好后用原机的MYasus软件查看,保修日期是到2025年6月份,所以这个前一个维修商家太无良了,不仅把在保机器拆了,还人为制造故障和损坏器件。

网友B:
技术不错!这么多故障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这么多故障都能修好。

感谢支持

网友:
辛辛苦苦码了这么多的字,还有全网首发的BIOS文件,原来都不受大家都待见啊。

网友C:
机主应该追究上家的责任,赔一个显卡核心。作为一个维修师傅太黑心了,一点职位道德都没有。

网友D:
不错不错 楼主很耐心,是我的话就放弃了 看到修成这样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机主应该追究上家的责任,赔一个显卡核心。作为一个维修师傅太黑心了,一点职位道德都没有。

电脑是一个小姑娘的,她自己连笔记本保修到多久都不知道,被忽悠拆机维修还要花3千多换板,被这个价格吓到了才选择到我们这里维修,我们也只能在论坛上说说而已,也不愿意把事情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 楼主很耐心,是我的话就放弃了 看到修成这样子

谢谢支持,尽力机器修好就是对自己的褒奖。

网友F:
大佬666,有耐心,这种我们搞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666,有耐心,这种我们搞不来

过奖了,论坛有你有我更精彩

网友:
图纸有吗。。。。。。。。。。

网友:
大师技术过硬,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脑是一个小姑娘的,她自己连笔记本保修到多久都不知道,被忽悠拆机维修还要花3千多换板,被这个价格吓到了才选择到我们这里维修,我们也只能在论坛上说说而已,也不愿意把事情放大。

是女大学生吗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G:
坏人干什么行业都坏,那是他本质问题,要是一坨屎,到哪里都臭。这种人那个行业都有,最好全死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坏人干什么行业都坏,那是他本质问题,要是一坨屎,到哪里都臭。这种人那个行业都有,最好全死光。

有点言重了,不过这种人的确让人生厌。

网友H:
电子产品坏了,找人维修都是个问题,因为大多都找不到真正的维修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子产品坏了,找人维修都是个问题,因为大多都找不到真正的维修大师

很多人都被电脑专业维修这几个字忽悠了,他们就不管那些所谓的维修人员是用改刀维修还是真正的芯片级维修,现实中做技术的不如会忽悠的。

网友:
典型的5v电路进了公共点电压倒灌 5v相关的元器件基本全部挂掉

网友:
J技术很硬思维逻辑清晰

网友:
楼主技术牛,品德更牛,佩服

网友:
为何要问是女大学生呢

网友:
很多这样的维修师傅,没有原则的人。

网友:
要不是看小姑娘份上,才不修呢

网友(2024-05-29):
楼主点位图有吗

网友(2024-08-12):
能修好就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维修界就是有这种人搞得乌烟瘴气的,应楼主那句话,技术不行人品不行,行业败类

网友:
这个显卡核心只是边角一点碎,可能没有坏

网友I(2024-10-31):
引用 网友E:
电脑是一个小姑娘的,她自己连笔记本保修到多久都不知道,被忽悠拆机维修还要花3千多换板,被这个价格吓 ...

你好,点位能发一个吗?正在修这个机器,MP2845A芯片烧了,引脚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点位能发一个吗?正在修这个机器,MP2845A芯片烧了,引脚有断线

BV里面有,点位图没法下载

网友(2025-01-05):
那你是没碰到在别人家修好以后!发过来骂你的手法菜的人,骂你瞎修,是垃圾的人,碰到一次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网友(2025-09-19):
楼主这点位图有吗,可以发一份给我、吗85812300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