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Z7主板不出核心供电,维修陷入困境

楼主(2024-04-13):
神州Z7,板号P655RP60-d02a
搞了一个月了,各种CPU、南桥、ec更换都不出核心供电,其他所有供电都正常,PROCPWRGD正常,桥发给CPU时钟正常。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不出CPU 供电,你确定PG 都出来了,这种就只需要搞三个东西 CPU 和桥 BIOS ,这个6代I7 必须更换完桥后,SR2C4要刷BIOS ,挑BIOS ,如果卡0.58A  或者0.6A 电流,刷BIOS

网友A:
我刚好过去15天,遇到你这个同样一个机器型号,不出CPU 供电,原故障VDD1.0 短路,发现桥坏,不出CPU 供电,刷了一个BIOS 不行,后面换CPU发现还是这样,我后面两个BIOS发现可以上电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过去15天,遇到你这个同样一个机器型号,不出CPU 供电,原故障VDD1.0 短路,发现桥坏,不出CPU 供电 ...

我的也是VDD1.0短路,更换桥后不短,现在bios也有波形,就是不出CPU供电,所有条件都满足了,CPU换了几颗,南桥换了3颗,故障都一摸一样,BIOS也刷了之前能亮机的,自己合成的ME,还是不出核心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CPU 供电,你确定PG 都出来了,这种就只需要搞三个东西 CPU 和桥 BIOS ,这个6代I7 必须更换完桥后,SR2 ...

PG全部出来了,时钟、复位、供电都满足了,就是SVID不出波形,没有核心供电,CPU_SVIDALRT#只有0.07V,始终是拉低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VDD1.0短路,更换桥后不短,现在bios也有波形,就是不出CPU供电,所有条件都满足了,CPU换了几颗 ...

能把你亮机的bios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把你亮机的bios分享一下吗

不要合成ME ,合成估计还没有到家,我就是被这个坑了,找迅维那个BIOS 工厂是,迪拜那个,论坛,关键你EC 和CPU 不要焊接有问题,你确定卡0.6 就是要刷BIOS ,不要问什么了,我经历的东西,跟你经过都一样,只是我排除桥后,再去干U,发现U确定没有问题,再掉转头来搞 BIOS

网友:
刷Bⅰos看看吧!

网友:
神舟好多小6脚复合管坏的,板上的6脚管都看看,可能你做bga加热了导致坏了一些管也说不定,我昨天还碰到一个神舟不出CPU供电的,开机0.19,查着都想换CPU了,但是后面想着蓝天的6脚管容易坏,我就挑一些查,结果查到一个6脚管是管hot的,而上拉他的电压是vccstg,那个stg又是一个6脚管控制,换了控制stg开启信号的6脚管就上电了

网友:
昨天修那台是10代的,nh50de,当时就是q57这个管hot信号的6脚没电压,5脚正常高电平,测着上拉他的1.05dx_vccstg没电压,最后找到电压来源是u12,然后u12开启没有,查着u13的4脚正常输出了,q52的5脚也是高电平了,6脚还是为低,显然就是q52坏,换掉就上电了

网友:
继续刷bios吧

网友:
不要老纠结在 vccgt上  大多板子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vccsa vccio有没有

网友C:
先说说基本的,CPU焊的没有问题吧,

网友:
这神舟Z7就像一个固执的艺术家,只坚持自己的无芯创作。也许它在暗示你,真正的力量并不总是来自核心,也可能藏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或者,是时候给它来一次彻底的心灵(电路)疗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说说基本的,CPU焊的没有问题吧,

cpU焊接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必须有啊

网友:
SR2C4上7代CPU是不是原厂bios就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合成ME ,合成估计还没有到家,我就是被这个坑了,找迅维那个BIOS 工厂是,迪拜那个,论坛,关键你EC ...

电流卡0.23

网友(2024-05-14):
不要沉啊,搞了几个月了没有思路

网友:
按不触发维修,查待机条件,看待机电压,桥的九大待机条件

网友:
不出CPU电压的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