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700-15isk。同事

楼主(2024-04-13):
联想小新700-15isk。同事给我的电脑。弄回来以后安装系统总是跑一半进度条就死机。安装过winxp和win7都是这样。用pe系统也是一样,进度条跑一半就司机。是不是cpu坏了,有知道的高手吗?

网友A:
直接干cpu吧,我才干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干cpu吧,我才干好一个

是cpu加焊吗?还是换cpu。换cpu不划算

网友B:
换几个U盘启动多试试,如果全部进不去蓝屏,那就是可能处理器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几个U盘启动多试试,如果全部进不去蓝屏,那就是可能处理器坏

谢谢,已经换了好几种系统了。估计是cpu坏了。但是没办法确定

网友C:
会不会是硬盘的模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硬盘的模式不对

换了固态也是一样

网友D:
直接换个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个硬盘。

换硬盘也是一样

网友:
  • 若是CPU过热导致的蓝屏,及时给CPU物理降温,关闭电脑等到温度降下来后再开机。
  • 若是内存条松动导致的蓝屏,可以打开电脑主机,重新插拔内存条。
  • 若是显卡灰尘过多或出现故障,需及时清理显卡或更换显卡。
此外,还可以通过检查硬件连接、进行内存测试、更新驱动程序、检查BIOS更新等方法尝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