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佬:升腾C32 小主机改BIOS无法显示

楼主(2024-04-13):
问题描述:找了个升腾云终端型号:C32 准备装个WIN 修改BIOS 后无法显示,开机有声音,盲操F2能进BIOS ,F9 重置,F10保存后依然无显示。拔电池,都试过了,还是不显示,请教一下,有什么方法还原BIOS。

网友A:
看一下主板上有没有跳线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主板上有没有跳线帽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不接电源下短接一下跳线帽,BIOS电池要装在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