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rx5500的测试命令

楼主(2024-04-13):
闲鱼上买的,买的时候问他,他说能测,等安装完了去问他呢,他就只个字,仔细看说明书。反正就是你的问题。
./tserver -boardtest=memfa
这个590以前的能用,5500就没卵用了
./memt  没卵用
./mhdt  我这个打驱动黑屏内存通过?估计是没卵用
./tserver -test=umc600 -d=1也不行。大佬指点一下呗

网友A:
你可以问一下靓女维修佬,她知道

网友:
我想要个红包

网友B:
算了吧,问了是软件不行。我重新买了一个测试盘,在路上了,这个命令也试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了吧,问了是软件不行。我重新买了一个测试盘,在路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问一下靓女维修佬,她知道

问谁都没卵用,他们b站上发视频目的是为了赞人气找他修机,又不是真的想教会你修。我今搞了一天,软件的确是测不出来,重置核心后不黑屏了。白花钱买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谁都没卵用,他们b站上发视频目的是为了赞人气找他修机,又不是真的想教会你修。我今搞了一天,软件的确是测不出来,重置核心后不黑屏了。白花钱买软件

反正都是自己收来的,放心大胆搞。

网友:
5000系列a卡只能快扫

,扫不出就只能盲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了吧,问了是软件不行。我重新买了一个测试盘,在路上了,这个命令也试了的

5000系列以上的A卡都只能快扫,还无法看测试结果,扫描没问题就显示一个英文,意思是没有问题。类似于N卡的nvmt,没啥鸟用,大部分显存坏都要超频测试才能测出来,不超频根本测不出来是哪个显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