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i h410m-a pro上cpu触发掉电再触发不了

楼主(2024-04-14):
求助,h410m-a pro的主板,只插cpu风扇,正常触发不掉电
插上cpu供电,触发即掉电,电源风扇动一下就没了,cpu风扇完全没反应,此时绿线(ps-on)仍为低电平,再次短接触发,电源风扇无反应
ps:是正常使用过程中整机断电了,然后以为电源损坏,换上新电源按下开机键,电源瞬间炸了,很大声,但无味不冒烟,电源也无法继续使用

想求助一下,是否是主板问题,该往什么方向怎么查

网友:
亏大了,这样还赔了一个新电源。

网友A:
恭喜,板u电源升天

网友:
zhijie直接拿到电脑店维修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板u电源升天

啊?问题这么严重吗:kuqi:

网友B:
cpu供电烧了,千万不要拿u测试了,不然u也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烧了,千万不要拿u测试了,不然u也会坏的

嗯嗯,找到两个mos管击穿了,电源ic暂时不知道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