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tx1060-5g千古难遇的问题。给新手避坑,大师飞过就好(给自己备忘)

楼主(2024-04-14):
品牌:技嘉GTX1060–5G
      今天在修了N片10系列的卡后,遇到了一片技嘉GTX1060来时故障显存电压输出表现为0.2V,有波形。(主控芯片丝印5305)峰峰值不够大约只有2.几V(忘记拍图)在一修师傅手里换了N个芯片没好,到我手里,接受后查5v 1.8V 显存En正常,果断换一个,无果,看原理图。嗯,基本条件都正常。根据以往经验要么FB电阻或者REFIN不对。要么自举电容不对。找同料板,更换!当然没好(这个过程太漫长,掉坑的时候你们都懂)。
      随后觉定。上加热台更换芯片,等降温很居然正常了。正在高兴的时候,我拿示波器捉了下波形。喔豁。一下波没了(准确说波形变小。回到原始故障),心里真的有一万个神兽在奔腾,最关键的是在开机卡B2以前波形是正常的,卡B2一瞬间掉伏值,烦人啊,又换了一遍电容,后来在苦想下。是不是MOS上管不良?
       有这个想法后。大胆更换。降温后。终于正常,附图。
       最后的最后,pwm输出电压偏低。一定要记得考虑MOS管性能不良(肯定是排除负载短路的情况)

网友A:
学习了,我有张花屏1063不出显存供电,up1540,换了好几个,en是飞过来的1.8v ,vcc电压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有张花屏1063不出显存供电,up1540,换了好几个,en是飞过来的1.8v ,vcc电压有

考虑自举和频率设定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