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BA41-02342A上电显示掉电维修

楼主(2024-04-14):
故障为接上电源上电能触发一瞬间能显示0.2秒。然后马上掉电。这种故障一般是一个电压偏低导致的,或者没有电压导致的如:PWRBTN,RST,或者PWR_SW等,其它的靠经验总结吧

网友:
这跟精准的就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