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VN7-592 series 公共点短路无图纸维修

楼主(2024-04-14):
这台笔记本用可调电源插上就是5A大电流,心想应该捡漏了,赶紧断开电源,调3v电源接上,其中一个隔离管烫的离谱,下意识是这个隔离管有问题,于是把检流电阻断开测,隔离管没问题,后极短路。

接下来就简单了,在检流电阻后极加3v。
显存附近一个电容发烫,直接换下,检测这个电容,短路

以为问题到此结束,没想到还有短路,继续烧机,发现BQ24780S,充电芯片也不行了,型号看不清,用显微镜拍下的。

果断换下,没有短路,直接装机点亮。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楼主无图纸维修,我就对照图纸来学习原理。检流电阻应该是PR4404

显存附近一个电容PC8508发烫,是公共点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修得还是挺溜的

网友:
这个故障维修很简单,三板斧只要一板斧就行

网友(2024-05-16):
三板斧耍的好就是高手,短路烧鸡大法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