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求助一套10代 win7系统

楼主(2024-04-14):
求助一套10代 win7系统

网友:
一般来说用几代没有什么讲究,操作系统主看你的内存大小决定用32位或64位的,如果你的内存小于4G,用32位的,大于4G用64位的,下载时注意分辨就行,WIN7是大路货,至少进代了就没有差别,当然,845,946之类的主板就不要用了,伤不起。

网友:
用独显GPT分区

网友:
关键不在Win7系统,关键在驱动,任何Win7系统在PE中安装系统的时候注入NVME,显卡驱动即可。
比如系统总载的PE就带这个功能。

网友:
集成NVME驱动的WIN7系统推荐
http://www.166161.com/?cat=4

网友:
从win7穿越到10代,感觉像是从蒸汽机时代跳到了光速飞船,科技的魔力啊!就像现代版的哈利波特魔法,只不过这次换成了微软施法!

网友:
10代装WIN7,1:加个独显。2:加个独立网卡,不加就要降网卡版本也可以。【没装USB驱动前,加PS2键盘鼠标操作】
系统直接装就行。我试过N台了

网友(2024-06-13):
在笔记本上能这么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