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315-53g加电不显示 求助中

楼主(2024-04-14):
宏基 A315-53G-500R 加电不显示 裸板电流0.25a 刷BIOS不行 刷屏蔽板载内存BIOS也不行 怀疑CPU有问题 是CPU坏了吗?各位大神探讨一下
刷BIOS
屏蔽板载内存
cpu

网友:
桥u一体的,是有可能的,但是先把其他地方排查一下再考虑cp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