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H510M光影 VCCST电压输出芯片型号

楼主(2024-04-14):
有那位知道UP563 芯片型号

网友A:
芯片开启电压,供电正常  就是没输出。主板通电瞬间掉电,能再次触发。除这个VCCST没有,触发时其它电压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开启电压,供电正常  就是没输出。主板通电瞬间掉电,能再次触发。除这个VCCST没有,触发时其它电压都 ...

你把芯片表面洗干净,用电子显微镜放大出高清图像给大家看到丝印才可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芯片表面洗干净,用电子显微镜放大出高清图像给大家看到丝印才可能帮到你

这个磨损看不到丝印,另外找了一样型号的板看到丝印查到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