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M-K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4-04-14):
主板:华硕H310M-K Rev 1.02
故障现象:使用中集显黑屏、独显有画面停住,重启后不亮机、不掉电
检测经过:初测得CPU 供电无输出,其他供电没发现问题。
●一时没想起时序啥的,直接照着点位图,在板子上一顿戳。
●终于发现VCCST_PWRGD为0,测得SQ9的1脚位高电平,SQ9导通VCCST_PWRGD被拉低,  查的来源是SQ6的第三脚,测得SQ6的1脚电压0.5-1.5v左右,无法满足导通条件。

●幸好有图纸加持很快发现SQ6的1脚来源为PQ5007和PQ5004的3脚,由+3V_S0IX经过1K的PR5013上拉。
电阻端测得+3V_S0IX为3.3V,另一端为0.5-1.5v不等(每次重新触发都会变化)。

●见电阻焊脚有点氧化,以为电阻坏了,在线测得500欧姆,拆下测得1K,没坏
●而后在多次触发后偶然测的P_VR-READY_10对地值居然有0,即判断可能PQ5004与PQ5007有问题
●拆下PQ5007后故障依旧,管子测量也无异常。
●拆下PQ5004打值后发现管子DS之间有值,

●更换管子后P_VR-READY_10达到3.3V,SQ6稳定导通,SQ9截止,VCCST_PWRGD为1.05V,故障解决。

 会员719158300鑫豆2026-5-4 19:23
 会员1126098300鑫豆2026-4-23 10:23
 会员955178300鑫豆2026-4-20 12:08
 会员484632300鑫豆2026-4-15 21:41
 会员565620300鑫豆2026-4-1 15:04

网友A:
慢慢的发现,后面的新机器这样的芝麻管坏的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的发现,后面的新机器这样的芝麻管坏的不多了

大管子坏 基本都要带走主芯片

网友:
可以加精华了,好技术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细节

网友B:
是nmos管,sd可以有值,ds不能有值对吗?

网友:
每天都来学习 ,看看大师们的维修思路

网友:
pq5004三极管还是mos管

网友C:
这芝麻小管取掉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nmos管,sd可以有值,ds不能有值对吗?

是的,MOS管DS之间寄生一个体二极管,N沟道SD正向导通,DS反向截止

网友D:
击穿的话也不对  不击穿  也不对   管压降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击穿的话也不对  不击穿  也不对   管压降  应该是正常的

坏的MOS管属半导通, 有时候会通电一下就一直导通,有时候又阻值变大。不导通的时候就可以开机, 换完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芝麻小管取掉不行吗?

管子到处都有,换了比较好,刚开始直接用镊子短接SQ9的1-2脚 拉高VCCST-PWRGD 触发都没点亮。可能是什么时序问题。

网友:
我的一张510也用的这个供电芯片,有点位吗

网友:
请问楼主能提供一下这个1.02版本的图纸吗?谢谢 了

网友:
看来这俩管子不是在罢工就是在玩‘你追我跑’的游戏,还好把他们换了,不然这电脑岂不是要变成静态艺术装置?哈哈,科技修理工人的日常,就是跟这些小家伙斗智斗勇!

网友:
菜鸟前来学习

网友:
我前几天人就有个这样故障板子  废品收购说120  我立马卖了

网友:
详细。技术不错,楼主辛苦

网友:
今天再看果然精华了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有技术,动手能力强

网友(2024-05-15):
时序拿捏到位

网友:
发现VCCST_PWRGD为0

网友:
技术很牛X

网友:
这个必须赞一个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的时序很nice啊

网友:
看大师们的维修思路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细节,学习了

网友:
华硕小三极管坏的多,04 702

网友:
大佬牛逼啊,技术贴

网友:
应该算是不良吧,这种打值应该打得出来吧

网友:
我现在的情况和楼主的一毛一样,但是我就是修不好它

网友:
技术不错 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2024-06-16):
每次都这样学习,看看高手思考

网友:
能把点位上传份吗? H310M-K REV1.02

网友:
新板子bios控制很多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故障 没示波器不好修

网友:
这样的芝麻管坏的多

网友(2024-07-19):
这个鑫豆怎么加啊

网友:
图文并茂,技术牛B

网友:
大管子坏 基本都要带走主芯片

网友:
不错好帖不错好帖不错好帖不错好帖不错好帖不错好帖不错好帖不错好帖不错好帖不错好帖不错好帖

网友:
“SQ6的1脚电压0.5-1.5v左右,无法满足导通条件”
这句话对吗,一般0.6V就可以导通,是不是SQ6三极管坏了

网友:
技术非常厉害呀

网友(2024-08-21):
确实是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