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 Gen 通病 QB5 QB6 正常G极电压

楼主(2024-04-14):
正常的好板G极电压是这个数字的
     、

低于这个数的 ,实际玻璃片子都有问题了。所以也能得出  这两个管焊盘出现轻微碳化 并不真的是虚焊,而是管子高热引起。另外这个玻璃片子质量很差 如果故障加重 。会出现19V跟5V对短的毛病  这种情况下,一般只能换板。 修不好。

网友:
环保低温锡,还是不错的。

网友:
直接把这两个管子,改成高温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