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g2400清零程序

楼主(2024-04-14):
此程序亲自压验证可以使用。论坛里面的全下载都不能用

网友:
版号为d54/c08

网友A(2024-10-21):
兄弟.你发这个是MG2400主板后面那个小八脚芯片那里面程序吧!你是用的什么烧录器烧制的~我的EZP2023只显示识别93系列的  芯片型号让让手动选择

网友(2025-03-18):
有2个版本,我的是小芯片哪款, 下载试试,不行买板子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发这个是MG2400主板后面那个小八脚芯片那里面程序吧!你是用的什么烧录器烧制的~我的EZP2023只显示 ...

我用的809h

网友:
好像,好用领导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