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五元求杂牌方正22显示器bios

楼主(2024-04-14):
板号m169c     rev:1.0
主控芯片:NT68169UFG
BIOS:W25Q40BW
有哪位老板有这个型号的bios。

网友A:
整块换万能的,不超过5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块换万能的,不超过50块

某宝有通用板5-7元左右。我这有一批同型号杂牌显示器,都是程序坏了。没有备份程序

网友:
这种板应该有通用程序的,实不找不到从某宝找个一样的板,把程序读出来就行了

网友:
一样的板,提供一下屏型号就行了。卖回来把程序读出来

网友:
22现在收50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