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M VP 1.0 不显示

楼主(2024-04-14):
如题技嘉B150M VP 1.0 不显示

测量到N_-PFMRST无电压。这个信号是桥发出给IO的。只要他这个信号发出来的时候 PCI B11就有3.3复位信号。没有则不显示。

他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难道桥坏了吗?有人碰到没。

加焊CPU座子后  现在是通电秒掉电,可以按开机触发。
客户电脑一开始就是通电掉电。

网友A:
先刷BIOS 再看看先决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 再看看先决条件

刷过了。先前的SYS_PWROK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