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12V短路保护求救维修思路?

楼主(2024-04-14):
影驰GX650,插上显卡电源保护,测量显卡12V有阻值500多,核显供电测量不短路,现存供电不短路,场管全部测量不短路,电容也不短路,怎么办?谁有好的思路没有,下面应该怎么检查,插上电脑保护,用显卡座子插电,电源还保护???

网友A:
12V有阻值500多应该正常

网友B:
烧鸡大法,烧鸡试试

网友:
打完阻值3.3,5,1.8,PEX_PLL等。断电保护大多都是短路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有阻值500多应该正常

对呀,没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烧鸡试试

没有短路,不敢烧啊,怕其他地方烧坏了

网友:
今天我把电感一个一个断开,等把一个核心电压的电感断开后,听见滋滋的声音,一个场管爆了,我从主板上找了一个场管换上去,又爆了,连续爆了2个现在应该怎么办,查哪里呢

网友:
今天说一下维修紧张,我把核心供电电感断开,上电发现一个上管爆了,于是乎换掉一个上管,上电又爆了,连续爆了3个管子后,也查不出哪里原因,测量还是不短路,最后干脆不装上管了,上电正常点亮,维修结束

网友:
今天再来谈一下这个显卡的维修结果,三个管子连续爆掉之后,我再咱的论坛看了别人的言论,有人说把上下管子都换掉,于是我找个主板把上下管子全部换掉,终于上电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只烧了下管,所以,上电保护了,一般烧上管的概率大,上管下管一起烧的也有,所以检测时,还是得上下管都检测一下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