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 人17 R4 版号 LA-D751P 不开机 求助求助5VS正常不

楼主(2024-04-14):
外星 人17 R4 版号  LA-D751P 不开机 求助求助5VS对地值正常不   这台笔记本已经修了 好几天了 +5VS这个电压 对地一直值是50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之前3V对地 烧机发现桥发烫 拆了桥 3VS对地正常  +5VS   这个电压对地50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烧机也只有0.02A左右电流

大神帮帮小弟看看 这个对地值是不是正常的  拆除相关的元件 对地值没有怎么变化  没有思路了  特来求助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不胜感激
下图电路图是电压产生的地方 点位图是这个5VS电压所到位置

网友:
还有如果不装南桥会不会引起这个阻值偏低

网友A:
50指定不正常,看看USB供电IC正常吗、实在不行,就得拆5V有关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指定不正常,看看USB供电IC正常吗、实在不行,就得拆5V有关的IC

好的 我去试试

网友B:
第一你用多少v烧的 还有这个电压所以=去往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 一般来说没这么低 还有u17有没有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用多少v烧的 还有这个电压所以=去往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 一般来说没这么低 还有u17有没有拆掉

5v烧的  u17拆了一样的  节点前面不短的  5v电感对地300  我觉得应该不是电容断了  是某个芯片啥的  找不到

网友C:
这不得先把u17给排除了?

网友:
50肯定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50确实低了。

网友:
后面没有找到短路地方

网友:
那个师傅手上有这个板子 帮忙测下这个5vs
我修郁闷了 拆除点位图和它相关的元件还是50左右  拆除元件的另外一段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得先把u17给排除了?

拆了一样的

网友:
50的阻值是有问题的,先断开一段端看下那一段组织低

网友:
我记得CPU背面有个电容容易坏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5vs短路

网友:
学习学习笔记本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