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拯救者R7000P 2021H 3060显卡NM-D562 开集显百分百好

楼主(2024-04-15):
迅维独一份 针对开独显直连的机器,开机键盘灯亮不显示 可以刷这个开集显的BIOS验证是不是独显坏了 包好用

联想拯救者R7000P 2021H 3060显卡NM-D562 开集显.BIN

网友(2024-06-10):
我试试 我原来这个是显存供电上管短路  换了进系统 独显时不正常 测试认不到显存  在bios把混动改成直连就不显示了

网友:
刷了确实能显示  不用赔板子了

网友:
亲测 好用!!!!!

网友(2024-10-31):
R9000没有独显供电,刷这个亮了

网友A(2025-02-21):
3.0版本刷了显示慢,风扇狂转一会掉电。还是找人改一个吧

网友B(2025-03-28):
引用 网友A:
3.0版本刷了显示慢,风扇狂转一会掉电。还是找人改一个吧

我的3.0版本刷了貌似能正常进系统 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3.0版本刷了貌似能正常进系统 没啥问题

可能跟显卡短路有关系。问TB说改不了,后面退机了

网友(2025-09-05):
好思路,好方法,感谢分享

网友C:
我这个显存短路,  开机能跑马 ,大小写指示灯不亮, 刷了这个BIOS 能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显存短路,  开机能跑马 ,大小写指示灯不亮, 刷了这个BIOS 能显示了。

后续使用有问题吗

网友(2025-12-25):
显存显卡都带走了,正好想刷个集显BIOS 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
刷完风扇狂转一会就关机怎么回事

网友(2026-02-09):
刷完亮机慢,风扇狂转后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