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g pro二修机器插充电器显卡降频求助

楼主(2024-04-15):
机器来的时候修不充电,用电源开机cpu锁频0.38卡顿,在别的地方修过进水,修完就是这样了没修好。拆开看进水区域在充电电路,已经被维修过,充电芯片也是换过的,检测发现不充电的原因是充电mos上管g极过孔腐蚀断线,充电电流反馈电阻到芯片过孔腐蚀断线,维修接线完成后充电正常,但是用充电器开机还是降频,然后放着充电冲到20%之后cpu不锁频了,想着这机子可能需要电池才不会降频于是就交给顾客了。
顾客用了两天又拿了过来,说是插充电器显卡又降频,cpu正常,也是服了,看了下系统里边插上充电器性能模式也调不了,一直是静谧模式,调到极速模式自己又回到静谧模式,拔掉充电器就正常,应该还是有问题。这机子找不到图纸,主板照片也找不到,怀疑是充电芯片上家应该换的不是一个型号,拿来的时候装的是isl739,可能用的代换的型号,我后来换了95521airz和95521h都是一样的现象。全网找不到这个主板照片,有没有哪位师傅修到这个机子帮帮忙看下这个充电芯片原机是什么型号的,充电器检测脚通过分压电阻直接进ec,测试了也是正常,显卡周边电路也没有进水情况,问题只有可能是充电芯片原因了,再没有头绪了,也希望有懂得师傅给指点指点是不是哪块没有分析对。麻烦了各位

网友A:
显卡降频的表现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降频的表现是?

游戏只有几帧,跑3D特别卡。主要还就是开不了性能模式,只能静谧模式

网友:
进水了吗

网友:
小米无图无点位

网友:
这种故障还得去找进水的地方,可能还是有没查到得电阻变质,或者断线,功率不够显卡没有完全工作

网友B:
温度检测  功耗检测 这个电路会导致锁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检测  功耗检测 这个电路会导致锁频

只有充电电路进水了,其他地方看着没问题,而且调不成电源模式。怀疑还是充电芯片型号不对

网友(2024-05-15):
有进水就把附近的给换掉

网友:
换掉进水的位置

网友:
还是要修进水的附近

网友:
或者是修进水相连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