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CT7VA 怪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2024-04-15):
神舟战神Z7-CT7VA  这机客户说用用突然间卡死,再开就连USB口全部不能用,其中这机一个小板,小板上面一个USB口,另外主板另一端有两个USB口,这机没有图纸,在我手上,在PE也是USB口不行的,但是用U盘试了在主板上两个USB口是能认到U盘的,却识别不到USB鼠标和键盘,不知道回事,这机没有图纸,桥是SR40B 这南桥也不便宜,不知道是不是桥问题,还是别的小元件问题,还有如果换这个桥是不是要刷BIOS等  毕竟客户机是能亮的,风险也不低呀。有没有遇到这种怪问题,正常来说U盘都能认得到,为什么鼠标等就认不到呢

网友:
这样的电脑建议还是报风险再维修。要么就是本身报价就很高。这个你要接上键盘鼠标设备,再测试USB 的供电电压。因为键盘鼠标的线长很多,耗电量还大于U 盘。导致5V 压降变大,然后就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