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波形是否正常,不知道怎么分析。

楼主(2024-04-15):
CPU供电的波形,上管的 和下管的 这个是否正常,因为我看其它板子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很直,而且还有干扰波形,而且还抓到一个上管波形 不停的抖,然后我单独抓出来调试就看到这样的波形 ,这个波我知道肯定不正常,但是什么样的情况会会导致波形畸变, 这是我在实际测量过程中抓的波。向在座的各位大神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实地学员?你测量是啥?是老师没教你?还是你没听课?上管波形?是电感前端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学员?你测量是啥?是老师没教你?还是你没听课?上管波形?是电感前端还是?

上管D级是12V独立供电过来的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学员?你测量是啥?是老师没教你?还是你没听课?上管波形?是电感前端还是?

这是PWM,上管G极的波形,

网友:
PWM不应该是标准的方波吗?有斜率的话,不会短路吗?

网友B:
学员问老师撒,怎么了,怕挨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员问老师撒,怎么了,怕挨骂啊

都毕业多少年了。

网友C:
上双通道上下管波形对比着搞更好分析一些,可以借鉴好的板子波形

感觉应该是没有工作,听大神说,有些板在轻度负载时,会关闭某一项工作,只有高负载时,才会开启,这就是有些板某一项损坏时,可以正常开机工作,但是一进系统进入高负载状态时就关机重启或死机的原因,这是从其它渠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双通道上下管波形对比着搞更好分析一些,可以借鉴好的板子波形

感觉应该是工作正常的,听大神说,有些使用驱动芯片的输出项,接收的是标准的PWM方波,但是输出的不一定是标准的方波,有些驱动芯片响应快,工作灵敏,阀值趋近于零,所以不会因为阀值开启导通导致波形重叠引起短路,所以输出的波形并不一定是标准的方波,这是从其它渠道获取的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为维修判断的标准呀,不过要吐槽一下,迅维论坛能热心解决问题的人真少,10个问题能解决一个就谢天谢地了,不知道是技术不行,还是自视清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