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上i5-2300占用率及频率侦测异常

楼主(2024-04-15):
这算是遇到的一个疑难杂症了,完全弄不清楚问题在哪里
H61M + i5-2300 进入 WIN10 PE 或者 WIN10 LTSC 系统

打开任务管理器,就会看到 CPU 占用率 100% ,频率几千万 GHz

最开始以为是 主板 问题,然后换了

盈通H61战警版,华擎H61M,七彩虹CF-G6-MX

问题100%复现(除盈通外,BIOS已刷最新)

然后 换了另外两组内存,和两组电源,问题依旧

换 i3-2130 这个问题就没了,换 E3-1225 问题就又回来了

把 测试有问题的 CPU(三片i5和一片E3)放到全新H61或者御三家板子,问题又没了

完全找不到问题在哪里,说是主板问题吧,换U又正常了,说是U问题吧,同样的U换更贵的板子又正常了

难道 二三线的 板子,上 i5-2300 就会异常?也不对啊,我把板子返回上家,上家用自己的 i5-2300,又全正常

真的很玄学,完全判断不出问题点

求助各位朋友,烦请指教一二,感谢感谢 ~

网友A:
这个主板和U都怒贵,还用纠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和U都怒贵,还用纠结吗

求知倒不在于贵贱,只是这个问题很灵异,想求助一二解解惑 ~

网友:
这个问题很灵异,想求助一二解解惑

网友B:
这是PE在搞怪吧,装个正常的系统试试

网友:
客户好忽悠的话就给换一整套

网友:
H61压根不支持I5

网友C:
换个pe可能就好了,pe bug很诡异

网友D:
看有没有微码下载修正试试

网友:
盖上白步,送走。奔研究他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PE在搞怪吧,装个正常的系统试试

正常 Windows 10 LTSC 和 PE 都异常,最开始 PE 下没发现问题,装完进系统才发现,然后回到PE发现问题一样的,这才很纳闷 ~

网友E:
不支持是啥意思?Intel 芯片组没写 H61 不支持 2代i5吧 ~
然后,如果意思是供电不够,那也不是不支持啊,只是可能会降频 ~
如果是 3代 i5,那么部分 H61 不支持,因为没有对应 BIOS 微码,一般都可以支持的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pe可能就好了,pe bug很诡异

Windows 10 和 PE 都试过,不单单是 PE 下才能复现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有没有微码下载修正试试

这个仔细想了下,有些可能,比如说,CPU 不同的 步进 会不会微码不同,主板不同 BIOS 微码也不同,有可能,这个真有可能,刷下再试试看,感谢帮助 ~

网友:
这种情况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支持是啥意思?Intel 芯片组没写 H61 不支持 2代i5吧 ~
然后,如果意思是供电不够,那也不是不支持啊,只是可能会降频 ~
如果是 3代 i5,那么部分 H61 不支持,因为没有对应 BIOS 微码,一般都可以支持的哈 ~

H61支持i5,技嘉和惠普的H61都测试过,给家里老人玩农场的两台都正常

网友:
大概率BIOS里面的microcode的问题

网友(2024-06-07):
遇事不决,先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