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处理设备的板子烧了

楼主(2024-04-16):
这个小板,上面零件型号全部是打磨过的看不见。也不知道工作原理,

小板这个q1,几个脚都没电压,有办法知道这个是啥管子吗?

网友A:
LDO吧。这种就是摆明了不让客户自行维修的。老老实实找厂家高价售后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O吧。这种就是摆明了不让客户自行维修的。老老实实找厂家高价售后吧

唉,黑心厂家,七台机器都烧了,估计上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黑心厂家,七台机器都烧了,估计上万

咱不能这样说。这属于小众行业,厂家有自己的饭碗,虽然吃相比较难看但是不违法。也没啥毛病。而且这种污水处理的招投标的项目,图片的一个板子说不定价格就是几万块。为什么买这个而不买其他厂家的,你懂的。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玻璃管怎么看型号?是不是随便换啊?

网友:
看来这小板子是打算保持神秘感,连身份都不透露。不过Q1想藏起来,没那么容易!我得用我的'电压探测特技'来揭露它的真面目。别担心,我可是带着'电子侦探'徽章的!

网友:
如果七块一样,先买一块!然后反推!要有功底!

网友:
拿好的主板对比修。这样修太难

网友:
3.3或5v,这玩意烧了后面的MCU够呛。翘下来看看后面短不

网友:
能修这个怕还是真要点技术才行啊。

网友:
花功夫,板子抄下来,ic型号就七七八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玻璃管怎么看型号?是不是随便换啊?

这个玻璃管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