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进系统桌面后不定时死机?

楼主(2024-04-16):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神舟战神Z7进系统桌面后不定时死机?
用独显工作不死机,用CPU核心显卡,几分钟就死机了,
1、加焊CPU,使用半小时后依然死机
2、补加CPU供电偷工减料的滤波电容330X2个,依然不见效果
3、加焊CPU电源芯片,检测CPU电源芯片供电电阻是否偏差过大,均未发现问题

请教一下论坛的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故障?

网友:
估计CPU有问题吧

网友:
遗憾、换CPU成本太高了,客户也不愿意再修了
重点:她不蓝屏,不花瓶,换过内存、硬盘、换个两个不同版本的win10,

网友:
更换CPU供电电路

网友:
重置CPU看下

网友:
CPU坏,没啥补救办法

网友:
【已解决】把主板上原来256G的M2接口固态硬盘取下,在SATA接口安装一个500G硬盘,安装系统鲁大师测试跑了半个小时,没有出现死机,第二天早上又跑了,一小时,电脑正常运行的稳稳当当
放心致电客户取电脑。🌹💖

网友:
【已解决】把主板上原来的256G的M2接口固态硬盘取下,在SATA接口安装一个500G硬盘,安装系统鲁大师测试跑了半个小时,没有出现死机,第二天早上又跑了,一小时,电脑正常运行的稳稳当当
放心致电客户取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