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K开机一分钟后掉电维修

楼主(2024-04-16):
华硕B150M-K开机一分钟后掉电,之后就是反复重启,也不显示。出现故障的时候,测各路电感端电压,发现PL703 1.0V基本正常,PL502电压0V,这个电压正常的时候是2.5V,这个电压是VPPDDR供电。经过反复触发量的确实是这路供电没有正常加载。这个供电是NB671复合管输出,查点位图,这个芯片的13脚是EN开启。电压只有1.0几V,而且还在变化。这个电压控制来自PQ522的3脚。查PQ522的1脚,0.06V左右,等于没有。那是什么拉低了3脚电压呢,不管这么多,先拆了PQ522.触发,量的3脚电

压2.85V

,再测PL502电压,也有2.5V了。看来是PQ522不良了。换了一个再试,通电半小时,没有掉电,维修结束。

附点位图,给大家借鉴!

(5)点位 ASUS B150M-K REV1.02 B150M-A B150M-B B150M-C B150M-D B150M-E B150M-F B15.fz

网友:
主板不太值当花时间搞了

网友:
修好就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