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佬鼠标和主板一般用多粗的线来飞线?

楼主(2024-04-16):
新手小白,请教一下大佬鼠标和主板一般用多粗的线来飞线?
飞线
主板

网友:
看是什么地方的飞线,如果是供电线的话就不能太细,如果是什么信号线可以用吸锡带的线来飞。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24-1-1.html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6777

网友:
电源线尽量粗一些,信号线可以用普通单芯飞线,某宝搜索不要太多,飞线尽量用柔软的,太硬容易把PCB焊盘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