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nm-d341不充电维修及直连隐患

楼主(2024-04-16):
ThinkPad X1一台,有一个接口不能充电,客户想修好,于是论坛搜索了一下,发现有直连前级隔离管解决问题的案例,这让我一脸懵逼,隔离管是为了隔离的,直接拉过去还隔离个毛线,感觉有隐患,于是决定找到问题完美修复。板号:

此板升压不需要接电池,插电自动触发上电。

故障是J1702的type-c接口不能升压,只有5V,J59type-c可以正常升压到20V使用。
拆机发现J1702的后极Q263复合管黑了,直接换掉后接口便能用了,但是之前能用的J59接口却不升压了,其后级复合管Q261换掉依旧,我……

查电路发现,当装上Q263,Q261隔离管就不升压,于是料板堆找了个公共点烧糊的小新拆了个tps65994,换完两个都不升压了,于是定了个全新的,这个芯片没有程序,换上后两个接口都能用了:

接下来说下直连的隐患:
1,TBTB_VBUS20_CONN、TBTC_VBUS20_CONN去U101(5或20V)产生-PWRSHUTDOWN(正常为高)控制PWRSHUTDOWN(正常为低),让U194、U6318导通产生TBTB_VBUS20、TBTC_VBUS20(两个电路一样后面以TBTC_VBUS20_CONN为主线不重复)。

2,TBTC_VBUS20过Q263产生大电流的VINT20_IN:

3,VINT20_IN给type-c芯片U192、充电芯片U196供电:

4,U194、U6318导通条件PWRSHUTDOWN为低:
正常情况下插入电源,就会输出-PWRSHUTDOWN(正常为高)控制PWRSHUTDOWN(正常为低),让U194、U6318导通。

5,当两个接口同时出现设备,直连可能导致两个接口同时20V,导致另一个接口烧设备或其他异常:

6,实测发现,在待机情况F42、F43两处保险,当一个type-c接口插入电源20V(电源输入20V)时,另一个接口处不插设备时保险为0V,当给另一个接口插入type-c拓展坞,则输出5V(u192输出):

综上,如果客户只用一个接口,直连并拆掉另一个接口或许可以顶一阵子,但已经不良,最好还是换掉,防止返修。但务必不能两个接头电路同时直连,轻则异常,重则烧客户设备,还需严谨一些……

帖中有时用TBTB_VBUS20,有时用TBTC_VBUS20,其实电路都是一模一样的电路,自己多看看
收工……

网友:
这个后来我也想到了 还好久只弄过一次 果断把另一边断开了 感谢分享

网友:
看客户接受的价格吧,价格能收高点原电路修复。
价格低就一根线飞过去。

网友(2024-08-28):
看来修主板不能图便宜,师父心情好才愿真心解决问题

网友(2025-03-20):
刚好有一台类似这个现象的机器,可以试试了

网友(2025-04-26):
我现在手上这个 跟楼主一样的,我在撕掉胶布查看的时候,发现Q263 Q261 直接粘在胶布上被带起来了,同样有点发黑,这个是两个C 口都不能升压  已经去买这两个复合管了 顺带买TPS 那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