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粤B75M_H 的BIOS,千兆网卡的,

楼主(2024-04-16):
一块精粤B75M_H主板 故障是不上电,修好后能上电了,后面再找如何修的,上电后测量进钟 ,0.37V正常。 复位3.3V也正常,但是喇叭不上内存也不报擎 ,由于没有PCIE诊断卡,只能测量主板是否读取BIOS了。来判断主板是否跑码,因为CPU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肯定要去读取BIOS,这是测量CS的 ,然后是SI的 也有波形,说明有进行通讯,So的 也有波形。那就可以肯定是已经跑码了,还没有到自检自存就停了,于是就打算刷BIOS,可是去了下精粤官网,发现没有BIOS下载。 也去开猫去了下官营旗舰店的销售,也是一无所获 ,论坛上也没有找到,所以向大家求助,不知哪位兄弟能分享一下这个主板的BIOS,不胜感激。
接下来就是讲一下怎么修好的不触发,这板子是没有IO的,就是一个稳压二极管加4个MOS管做为触发信号的接收,下面我以图来讲解一下,希望下次大家再碰到这种没有IO的主板,能大致知道如何维修。 稳压二极管是接开关的输入的PWR——I,然后经过一个隔离电阻给桥发送PWR_O作为开机信号,RSMRST信号由两个MOS管控制,只要待机正常,靠近二极管的第一个MOS管就会输出低电平,第二个MOS管G极拉低,真接输出RSMRST,桥在收到PWR_O信号和RSMRST信号就会发出SLP_S3信号,第三个MOS管就会输出低电平,拉低第四个MOS管的S极接地,第四个MOS管的G极是3VSB上拉,当S极被拉低,就导通了,PSON也就被拉低了,就上电了,我就是第四个MOS管坏了,换了就正常了。希望下次有再碰到这问题的兄弟可以不再迷惑。

网友A:
精粤主板  有400客服电话   打电话要一个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粤主板  有400客服电话   打电话要一个BIOS

能打电话要是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打电话要是吧,谢谢了。

楼主要到了的话来更新一下经验?

网友C:
你找一下精粵官网,上有可以下载,我之前 B75m VH plus也是官网上下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找一下精粵官网,上有可以下载,我之前 B75m VH plus也是官网上下载的

去官网找了,没有找到,从天猫店要了一个,已经修好了。

网友(2024-10-04):
引用 网友B:
去官网找了,没有找到,从天猫店要了一个,已经修好了。

你好!BIOS可以发上来吗?

网友:
精粤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