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tx9不认显卡,报错acpi代码10,蓝天n960kx

楼主(2024-04-16):
神舟tx9开机不认显卡,显卡是3070的,报acpi错误代码10,正常说蓝天的本不认独显应该开机后风扇狂转自动关机,这机器用核显竟然正常用,有没有碰到这种故障的?

网友A:
并不是设备管理器认不到显卡就会报警  而是显卡供电没出 导致后面的识别信号没有 才报警  不出意外你这个显卡显存供电肯定是有的 所以不会出现掉电的情况 但是系统里又识别不到显卡要么是核心坏了 要么就是某个信号有问题 具体是什么信号我也不懂 不过我感觉我的思路应该是对的

网友:
量主供电各路供电是否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设备管理器认不到显卡就会报警  而是显卡供电没出 导致后面的识别信号没有 才报警  不出意外你这个显卡显存供电肯定是有的 所以不会出现掉电的情况 但是系统里又识别不到显卡要么是核心坏了 要么就是某个信号有问题 具体是什么信号我也不懂 不过我感觉我的思路应该是对的

对,你说的很有道理,感觉这就是问题所在

网友:
不要把问题复杂化了,先把独显的各路电源都测一遍。出现这个问题的最大可能性就是核心供电没有出来,原因还是MP2884的22脚外接的分压电阻变质引起。独显部分只要有1.8V出来,PCIE总线就可以读到有效数据,温控总线模块也可以正常工作,所以不会自动关机。

网友B: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可能性,但是我记得是会自动关机的,就是刷的bios的ME是开过机的,不是工厂版本纯净ME,这个也会引起出现这个提示。进BIOS看看ME版本就可以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可能性,但是我记得是会自动关机的,就是刷的bios的ME是开过机的,不是工厂版本纯净ME,这个也会引起出现这个提示。进BIOS看看ME版本就可以知道。

好的,谢谢秦老板回复,本来想把机器发给你给看看的,结果给你发消息你没回我,本来我都放弃了,昨晚把cpu拆下来放到另外一台电脑上结果也是这样,我好像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C:
这扳手卡住的是什么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扳手卡住的是什么线?

我也很好奇 应该是BIOS烧录线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D:
扳手厉害哦,刷BIOS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扳手厉害哦,刷BIOS了没

基本上确定是处理器的问题,没有新的处理器替换,所以没有再试,等过几天试下

网友:
换了新的处理好了,但是开机会断电,最后查出来电源接口接触不良,这么一台机器折腾了有一个月,还好没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