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USB接触到了强电电击!

楼主(2024-04-17):
      Dell笔记本  型号P04G,通过USB与虚拟示波器连接,由于在修理开关电源时示波器探头的接地夹脱落并扫到220V火线,家里总空气开关发生跳闸!
      虚拟示波器内2零欧电阻薰黑打烂。
      电脑主板损坏但无薰黑痕迹,各电感对地电阻在10~几十欧。
      因该笔记本原本电池已无法使用,只能用适配器。
      当前19.5V正常,主板无3.3及5V;开机键2端无电压。
    一、求图纸;
    二、求其中16脚IC,丝印为“8116L”的pdf资料;
    三、求红圈中的(四脚长方形)器件名称。

网友A:
从布局和设计来看,那个元件是晶振来的

网友B:
我有图纸和点位,那长方形元件是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布局和设计来看,那个元件是晶振来的

晶振是大概率了,谢谢你的解答。
        最近在一个座式带电子钟的遥控器(智能马桶盖)的线路板上也见到一个有4个焊脚的塑料长方体,结构是将圆形晶振重新塑封,再增加2个固定焊脚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图纸和点位,那长方形元件是开关。

万分感谢您的关注及提供的宝贵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图纸和点位,那长方形元件是开关。

您好,方便提供整图吗?我年近7旬,但在这里是小小白,不太懂论坛的规矩,务必请多多指教。
dayadang@126.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方便提供整图吗?我年近7旬,但在这里是小小白,不太懂论坛的规矩,务必请多多指教。
dayadang@126 ...

厉害!年近7旬还能修电脑,您的视力与技术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年近7旬还能修电脑,您的视力与技术一流!

谢谢夸奖!学海无涯苦作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