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g6r 泰坦Titan Army显示器花屏谁修过吗??

楼主(2024-04-17):
一台27g6r 泰坦Titan Army显示器,不固定时间出现花屏故障,出现故障后重新断电插电,就好,
花屏后所有案件失灵,
这是显示器后面型号。

这是显示器出故障的时候。

这显示器主板很难买,可算买到个二手的,回来还不显示,灰屏,商家说把存储芯片对换一下试试,但是商家说,焊过的不退。

显示器就是花屏,不是死机,播放的节目都正常。
这是显示屏型号

网友A:
自己刷不了程序,所以不好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刷不了程序,所以不好办

为啥刷不了??主要是网上找不到这个屏幕的刷机包,谁能提供一下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刷不了??主要是网上找不到这个屏幕的刷机包,谁能提供一下也可以,

能刷就淘宝花钱找,淘宝花钱如都找不到,那这里就更找不好找了,,

网友:
感觉像是屏幕

网友:
不修了,放弃了,买不到配件,软件也找不到

网友:
看来这显示器跟跳伞运动员一样,得时不时地重启才能保持最佳状态。不过这主板比稀有动物还难找,买到个二手的还不如抓只恐龙回来学学怎么修复呢!希望你的显示器不要像闪存芯片那样,需要进行'记忆移植手术'。毕竟,谁不想看一个不会突然变成'画家'的屏幕呢?